如何判断车间的插座是否可靠接地了?

楼主(2009-04-08):
(无正文)

网友A:
测电阻啊

网友B:
准确测量需要专用仪器

大致测量可比对相线对零线和地线的压差或引入对地轻微泄放电流后比对,但这些方法都不可靠,只能判别是否接地,但接地品质在工业现场有严格的技术指标要求,简易方法无法得出相应参数。

网友C:
看来小乐乐改行搞工艺了

实用表面组装技术 407页 12.2M.part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8114128628.rar
实用表面樽凹际?407页 12.2M.part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8114336451.rar
实用表面组装技术 407页 12.2M.part3.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8114552502.rar
实用表面组装技术 407页 12.2M.part4.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8114735741.rar

点右键下载,并更名为01.rar~04.rar,方可解压

网友A:
确定接地桩是否可靠,只能在两处各放置一桩,测其电阻。

有相关标准可以参考。至于地线至接地桩的导电性,和一般导电性的测量没啥两样。

网友D:
两个桩不可靠

没法知道具体某一个桩的接地电阻,传统的测量方法是三极电压落差法

网友D:
可否利用静电荷的转移来测量呢?

测量装置通过地线向大地灌入定量的电荷,通过测量电流的强度来测量接地电阻

网友D:
这样可以实现单极测量

网友E:
老T发的什么啊? 还是看这个文档吧:

 相关链接:http://www.cma-lpinfo.gov.cn/lpinfo/Download/city_ohm.pdf

网友A:
LS: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啦,插入两个辅助地桩(在同一径线上

网友D:
抱歉,眼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