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光二极管串了限流电阻又并联了个电阻?

楼主(2009-04-08):
放光二极管串了限流电阻又并联了个电阻?
并联的电阻是起什么做用的,灯的的开关有CPU控制。
谢谢了

网友A:
给个图

不清楚啊

网友B:
并的电阻起分流作用

要看整个电路才能知道它的意义

网友C:
防止发光二极管弱发光

如果控制电路有微小电流泄露,通过并联的电阻泄放,不至于产生弱发光。

楼主:
5楼的应该对啊!没想到啊谢谢

网友D:
很少见这样用的。也许是供LED用的电源电压比MCU的电源电压

网友E:
一般都没接

弱发光得可能性存在,在uA极就能看见,一般应用中发光要求没这么严,也就省去了,不过在使用光藕时最好还时并一电阻,特别是对传输比比较大的

网友:
发光二极管灵敏度很高的

经常焊接的时候,电烙铁碰到LED的一个管脚LED就会发光,而电路板上是没有任何电源的。
不并联电阻的话,有漏电流或者导线上的感应电压就会使它发光。

网友F:
cpu io 上拉作用

网友G:
有 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