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什么叫CT电源?

楼主(2009-04-08):
(无正文)

网友A:
CT貌似是电流互感器呀?可能就是指电流互感器的输出吧。

网友B:
利用电流互感器从交流大电流通路上耦合取得电源

不过这里的互感器和传感器用互感器是不同的。

网友C:
这种电源有什么特点和使用上的必要性?

网友C:
还有,它有什么特征?

楼主:
谢谢00和chunyang

3楼所说的不同是不是带载能力的不同?如果是,那就引出一个问题:感生电动势的带载能力如何计算?

网友A:
你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单CT两个字,意思可多了去了。

网友D:
**

就是给CT机供电的电源!

楼主:
我是在其它帖子里看到这个词的,只是不方便在那个帖子里

就当电流互感器电源来讨论吧

网友E:
~~

对于一些三相马达,如果发生断相或者相序错误是很危险的,所以一般都需要弄一个检测装置,但检测装置本身也需要电源的啊,如果用单相电源给检测装置供电的话,如果装置本身的电源连接断路,还是很容易出问题,所以就必须使用三相变压器给装置供电,但三相变压器一般都比较贵,因为马达电流的隔离检测一般都需要用互感器,而且一般装置对马达电流检测的精度不需要太高,只需要保护堵转就可以了,所以就有人想了一些高招,直接用互感器的感应电压给检测装置供电,理论来说,只要检测装置的功耗比较低,一般还是可行的,这样既节省成本也省略了不少接线的麻烦。

网友B:
CT供电和变压器供电的原理完全相同

    只是在电源回路中前者串后者并,在合适条件下,二者可以完全等效。不过,在现实中的多数情况下,因回路电流的变化很大以及串入互感器会对后级负载带来影响,所以通常CT电源的输出功率都做的很小,同时还要适应大范围的感生电压变化,需要合理设计稳压电路。
    CT电源在很多电力和工业现场领域常见,最大的方便之处在于省掉了电源布线,特别是在电力系统中,有些环境下根本不允许拉线,CT电源甚至为唯一的选择。

楼主:
楼上最后句话真是画龙点睛

电力设备可能用的比较多

网友E:
呵呵,chunyang的解释比俺更专业。。。

网友F:
需要注意的是,CT输出是恒流源,且电流随初级(一次)电流变

网友C:
是不是谁干脆来个实例?

现在讲的概念较多,感觉不够充实

楼主:
如14楼所言

互感器产生一个与一次电流相位差180的一个工频电流源,那这个源的带载能力如何计算。

其实变压器我也不知道如何算,只是变压器遵守功率不变,而且变压器一般为标出带载能力

网友E:
如果你期待有多强的带载的话,那估计是噩梦的开始

这东西还要什么例子吗?

二极管整流稳压后再次稳压到一个5V或者3V电压就是了

网友G:
电流互感器输出为电流源,可直接用并联型稳压

带载能力可以评估的,由线电流与原边感抗决定

网友G:
例:

实测24*11*15mm的非晶环状铁芯,单匝穿绕,50Hz测试频率下,自感65uH.

那么,用它来做电流互感器,原边单匝穿绕,流过有效值10A的交流电流,二次侧为100匝,则二次侧开路输出电压为AC20V, 设效率为80,二次侧短路电流为80mA, 二次侧端电压AC10V时输出最大功率0.8W

注:通常情况下,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是因为匝比更大,而且在电流不过零情况下关断回路,较大的di/dt将引起二次侧极高的感应电动势,击穿绝缘,或引发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