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片AD9832,依次写入指令,怎么保证相位?

楼主(2009-04-09):
好象没有同步的东西,3个相位怎么弄?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用单片的三相输出的芯片。

网友B:
写完后同时复位

楼主:
用FS行不? 复位是指令

网友B:
不好意思

9832没复位引脚,34有。
你可以这样 ,分别 写完 数据后,把 sync同时拉高

楼主:
谢谢!!

我回去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