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3.3V单片机的引脚直接驱动LED

楼主(2009-04-09):
(1)想用3.3V单片机的引脚直接驱动LED,可行吗?

另外,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有驱动电流2ma以下,高亮显示的LED的介绍,
请问大侠们,哪个公司有这类数码管卖,请告诉一下公司名称,谢谢!

网友A:
能否可行在于MCU的IO输出能力

如果是数码管,还要注意MCU的最大负载能力,该数值可不是IO输出能力之和,具体去看手册。

楼主:
对,CPU的负载是主要考虑的,所以采用2ma一下的LED

负载是这样考虑的,假设引脚2.7——3V供电,LED的驱动电流1——2ma,那么负载为3——6mW,单片是可以带动的。

    所以,请问,还知道有哪家公司生产驱动电流2ma以下的LED数码管的,否则该方案就不可以。

   PS:网上有资料介绍2ma一下的LED的,单不知哪家公司生产。

网友A:
数码管用1-2mA驱动亮度是不够的

你可以做个简单的电流源到市场上去调一下。

网友B:
最好是扩流一下,2mA的电流动态显示的话很不够,静态显示

网友C:
不要直接驱动

MCU的单个IO驱动能力很弱,不适合做动态驱动

网友D:
做数码管的段驱动勉强可以,电流在1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