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脚的滤波电路怎么设计啊?

楼主(2009-04-10):
这是IC的一个脚提供另一个脚的参考电压中间有滤波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有公式吗?电感的感量是多少啊?
谢谢了!

网友A:
那个不是电感,是磁珠。估摸着放几个电容上去就行了,算

楼主:
电感啊!怎么估摸啊?应该有经验吧!我没有啊

网友A:
下面明明写了贴片磁珠,怎么是电感呢?

参考这个图,下次就有经验了嘛。要求不高,可以不这么复杂,只挂个0.1uF的电容即可。
如果电流较大或者芯片内阻较大,则可能需要接大一些的滤波电容。这个要计算太麻烦了,
算出来的结果也没啥意义。一般是估摸着差不多放几个上去就行了,不行就再加个上去试试。

网友B:
仅仅是图标像电感而已

BEAD(Ferrite Bead)--铁氧体磁珠
Rdc < 0.4Ω
Idc > 300mA
意思就是直流电阻小于0.4欧姆,额定电流要大于300mA,磁珠选型需要根据频率,不同厂家的磁珠都会给出阻抗曲线以表示其在不同频率所具备的阻抗,只要对你IO输出最大速度时波形不产生明显影响,同时对不需要的高频产生足够大的阻抗即可,磁珠一般标示方法为100MHz/XXXXΩ,单位为欧姆,当然这个值越大,对相关高频的阻抗也越大,额定电流普遍来说就越低,同时直流电阻也会越大,即图中标出那2个参数范围的意义...

网友C:
计算方法应该就是按照π型滤波器设计

频率特性视电路外部工作情况和本器件情况而定

网友D:
磁珠和电感的区别

磁珠和电感的区别
电感是储能元件,而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器件。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侧重于抑止传导性干扰;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主要用于EMI方面。磁珠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储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

网友E:
如果是bead

看你要reject的频率是多少,来选择型号.
对于电容,用1/jwC 来估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