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巨大电流的检测问题100到400安培

楼主(2009-04-15):
现在我手头有一个汽车绞盘的保护器在设计,要求是能够在规定的电流时,进行保护.比如,平时工作电流为100A,当负载变大,电流上升到250A的时候,就应当进行保护.现在我用测导线上的电压降的方法进行检测,当电压升到规定值就保护.用比较器进行比较.用一个可调电位器调比较器其中一头的电压来控制保护电流.图如下.但是这种方法不是很方便.经常出现不准的现象.如果谁有做过这方法的.请指教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检测方法.

另外,这个电路,原来用蓄电池作电源时,检测是正常的,可是换成用高频电源时,平时好的.可是在电机转动后,一保护,电机一断开,这个电路的4007,5.1欧的电阻以及那个稳压管就挂了. 我本来还在想,会不会这个高频电源在这里,和二极管以及电容变成一个升压电路了 ..可是刚接上去是没事的.等用一会才烧.奇怪..难道是电机的反向电压让高频电源电压瞬间升高让我的电路挂的...有兴趣的朋友也帮我一起想想吧.谢谢了.

网友A:
参考一下

马达采样电阻串在接地端
比较器参考电压从12V处取电分压
采样电阻用分流器较妥,你的0.001Ω电阻焊不好就阻值野豁豁了,

楼主:
加哪里.

是不是加在保护器的电源输入端..作为过压保护..你也认为是电压一下子升高的原因吗.

网友B:
很明显,是电源电压被抬高了。

蓄电池和其他的电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别的电源根本就不能吸收负载出来的能量。

PS:
越是“巨大电流”,越该用霍尔做磁检测;否则精度、发热量、调整等都是**烦

网友C:
检测电机转速和电池端电压就行了

电机电流=(端电压-某转速下的“发电电动势”)/电枢电阻

发电电动势你比较好懂,哈...

网友C:
或者用老王说的方法,做成一个双金属片接触器

网友D:
大电流,磁场挺大,最好用霍尔隔离检测吧。。。

网友E:
应该用霍尔传感器做检测

控制部分的电源好像也应该和电机部分的电源用变压器隔离一下

楼主:
没有办法隔离呀.

这是用于汽车上的.汽车上总共就一个电瓶..呵呵.直流的.隔不了呀.

楼主:
一个霍尔的价格太高了

我整 个产品才三十块钱.一个霍尔我在阿里巴巴上查都要50以上...要是买的话,一批量.我就倾家荡产了.

楼主:
回复二楼.

好像没有那么大的电流的可恢复电阻..工作电流有200A...呵呵..

楼主:
哈哈..这个电阻的由来.

回复TYW.我们这电阻画出来给你们看看的.这只是输入电源的那根线.比较长.是4平方的线.有一米长.大约是这个电阻值..其实是没有接电阻的.一般电阻不能接.要接只能接一个铜康带了.

网友F:
还是用隔离电源吧,DC/DC。问一下脱衣舞是怎么弄的。

还有,那个电阻还是强烈建议使用分流器为好。电源用浮空的,别与电机共地了。

网友G:
200A的电流

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很强啊

网友H:
毫欧姆电阻在汽车电子系统中的应用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8101246172.pdf

网友I:
脱衣舞

脱衣舞  ?  ?     tyw

网友J:
这么大电流应该使用专业电流电压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