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一个电路接地框图,对或错?

楼主(2009-04-15):
先描述一下这个系统。

有220V供电,使用开关电源并输出隔离的两路+5V电。

一路给数字模块1和模拟模块供电,并且两者之间有一个AD芯片。考虑到数模干扰,所以地之间都用磁珠连接,并且并联后一点接到公共接地区。最后直接连到大地。

另一路给数字模块2供电,用来给隔离后的485供电。并将地直接连接到大地。

还有就是将机壳也接到大地。

这样的接地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没啥说的

等楼下解释,。

楼主:
图应该有大把问题。从圈圈的帖子下了份资料,

ADI关于模数转换的。其中有谈到PCB设计。现把图发上,获益不少。

资料的名字叫:CHAPTER 9  HARDWARE DESIGN TECHNIQUES

It is difficult to predict what level of digital current flowing into the analog ground planewill become unacceptable in a system. All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is to suggest analternative grounding method which may yield better performance.

上面是作者原话。由于流入模拟地的数字电流的大小难以预测,应用哪种模式,根据需要自己选择并试验。

网友B:
不太明白

不太明白

网友C:
基本是对的

  注意几点
  1.图上的开关电源部分必须是隔离过的,且隔离后的负极接地
  2.给5V模拟部分应该用纹波较小的线性稳压器生成,加大电容并用磁珠隔离,电源和地都要.
  3.数字部分和大地之间的的两个磁珠可以取消

网友D:
基本没什么问题

模拟区和数字区1如果能直接返回电源好点,不要通过公共区

楼主:
虚心听讲

我的公共区是一块 10mm * 150mm 的铺铜,这样做的原因是让连接电阻最小。

取消数字的磁珠,这个建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