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0MHz示波器,测60MHz信号,究竟可不可行!

楼主(2009-04-15):
我的示波器,是普通是旧式模拟示波器(标称40MHz上限)
最快单位是0.2us/Div (即一格5MHz)
但如图中,可以从每格里,可以分辨出至少12条条纹, (即60MHz)

想问下,这示波器,的频率上限如何标的,超出会怎样?

我从信号30MHz(振幅700mv)开始起,一提频信号幅度就不断缩细.
到这个60MHz就只剩下(100mv)还带了莫名奇妙的边振.
这会不会跟,这40MHz上限参数有关?

网友A:
带宽不足时,信号幅度就会下降,从而测量幅度就不对了

网友B:
超过频率上限不多

如圈圈所说,幅度会下降。
本来频率上限就是根据幅度下降到0.707倍来定的。

网友C:
可以用来判断信号有没有,无法进行有效测量。

楼主:
本来频率上限就是根据幅度下降到0.707倍来定的

正如你所讲那样,看来厂家的在这个带宽问题上还真"准标"!
还未到40MHz振幅就明显下降!

那图中的边沿,波状振荡又是怎事?
30MHz时还很平直,但频率一上,就有这情形了!

网友D:
不能正确同步触发,信号混叠,也就成这样的效果了

至于幅度变化,那就得看放大器设计的有效带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