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无奈啊,cbb电容哪个厂家的好点

楼主(2009-04-18):
市场上买过很多cbb电容,此元件我们的产品核心元件,直接关系到产品的寿命
!可是买了很多种总是有很大的个体差异,不知道cbb那个厂家的好点!

网友A:
个体差异?误差大?

用松下或者PHILIPS的,不过这些现在假货多。

楼主:
就是100个里面总有在不足耐压的情况下击穿的

楼主:
体积差距很大!

有的又厚又大!有的很薄,又小。但是容量耐压是一样的!
现在用一种小而薄的684/400V的,产品树脂封装好,在工频上用一段时间就击穿了。全都报废!

网友A:
哦,那是质量问题,

我上次做开关电源也遇到了,老化的时候和变压器主绕组的窜连的电容挂掉了,后来换了家就没事。

网友B:
684/400V

400V在市电上用太低了。市电脉冲很高。至少要用630V的电容。

网友C:
黑金刚,红宝石等

都假的太多。。。

TDK、ROHM等也不错

网友D(2009-12-18):

楼主你只说CBB 的那家好是没有用,CBB的产品国内生产工艺也是很成熟的!你可以找一家专做薄膜电容器的厂家,把你在使用电路中的参数告诉他让他们来给你选型.这样就比你到市场上乱买的好.684/400V 你说是小而薄的,我可以肯定的说,你买的不是原压产品.如果按我的设计这个产品是用:MOOPZH:6UM的薄膜生产,它用于市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能享受2100VDC的脉冲电压

网友E(2016-05-13):
好的厂家大把
VISHAY,EPCOS,,WIMA,法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