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TMF信号问题

楼主(2009-04-18):
TH9200A产生的DTMF信号不能直接送到电话线,而是要经过放大后才可以,我想问下个位大虾:DTMF的高频和低频进入电话线的幅值各要求多大的范围?

网友A:
主要是对方的检测灵敏度,有的是模拟解,有的是数字解

参考下9170的输入电平,最低几十mV就够
9200加放大似乎没必要吧

网友B:
这个是电信标准

DTMF信号在电话电路中和对语音信号的要求完全相同,通常在百mV级,但因线路有准许容限,一般高数十mV级到低V级都可以。

楼主:
谢谢

9200输出的DTMF信号那就可以直接送入电话线了?

网友C:
好像得加电容进行耦合

网友B:
只要接口电路合适即可直接接入而不必再行放大

不过在有些应用中接口电路的衰减较大或者接口电路的设计存在问题时就不得不加一级放大来解决了。

网友D:
你查一下电话机国标

就是电话机,双音频拔号。 负70db 负90db

楼主(2009-06-02):
dtmf 的幅值

送电话线的dtmf信号要大于300mv

网友E:
不同的线路模型,测量结果是不一样的

在国标上已经给出了详细的试验方法和指标

网友F:
普通电话机说明书上,都写着这个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