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锂电充电电路,看看可以吗?

楼主(2009-04-18):
  充满后,电池两端电压是5v,电池内部我看有两个芯片,跨过电池上的芯片,测量纯电池的电压就是4.2v。
  这种电路是否可以?

网友A:
不可行

1N5819是肖特基,压降才0.15V,这样你的电池会超压。另外你也需要保证5V电源必须稳定,不能超压。

网友B:
100欧姆电阻,你用多大功率的?

建议不要用这类建议充电器

网友C:
建议你使用SDC6073电池保护芯片,带过充、过放、短路保护功能,且价格也不高,你可以在网上搜规格书。

网友D:
不可用这样的简单电路对锂电池充电

在充电末段,只要电压高出0.1V锂电池就可能会迅速损坏甚至发生爆炸,用串电阻和二极管的方法无法保证充电电压的精度,更无法取得合理的充电曲线。

网友E:
用4054呀,国产很多的与凌特的一样功能

网友F:
会砰砰,手榴弹啊

网友G:
人家已经说了电池内部有两个芯片,怎么不可行呢?

电池内部已经自带了保护电路了。

网友H:
换镍氢的可以这样吗?

换镍氢的可以这样吗?

网友I:
充电

手机锂电池充电特性要求
 2009-05-05 11:10 (分类:硬件)

作者:程序匠人
一般锂电池充电过程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几个阶段:
&frac34;  阶段 1:小电流预充
  先用 50mA 小电流对电池预充。
当电池电压>=2.5V时转到下一阶段。
&frac34;  阶段 2:恒流充
  用 500mA恒定电流对电池快速充电。
  当电池电压>=4.2V时转到下一阶段。
&frac34;  阶段 3:恒压充
  逐渐减少充电电流,保证电池电压恒定=4.2V
  当充电电流<=50mA时,停止充电
&frac34;  *阶段 4:涓流充

网友J:
回楼主

电路中3.7V是否代表所说锂电池。
如果是的话,听你的意思,锂电池上带有锂电保护IC或相关电路。所以该电路可以对你所说电池充电。但记住,一定要是那种带有锂电保护的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