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vwwj”改行

楼主(2009-04-18):
温度表不是这样做的

精度其实无所谓,我的几个产品就只有1%精度

低成本表要注重应用

把计量院的测试数据印外壳不是好主意

网友A:
呵呵,太刺激人了。。。

vwwj只是想尽量做出好东西,但没注意违背了一些基本原则

网友B:
改到哪行?都一样的,做哪行都一样的。

网友C:
自己能好到什么程度?

要有个底,而且这个“底”必须是客观的,不是表观的或主观的

网友D:
我从没说要把测试数据印到外壳

  我说的是最终结果,即是形式审查后的进行批量测试的最终结果

网友D:
贴证据

引用 网友D: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46楼: 我在8楼的计算是针对3楼的计算

  因为他算出精度2级,所以我按照他的算法算出了那个结果

  现在没人知道精度等级,因为产品甚至没有开发完成,谈何等级?

  真正的精度等级要等小批量测试稳定后,通过国家形式审查,然后批量测试,最后才给出的.我强调的就是这个最终结果,这个最终结果要印到外壳上.

  我一直不谈精度,因为现在根本没法知道精度.没法知道精度为何老是攻击我们做不到?我们有没有造假?

  3楼计算出我产品的精度等级,说我完全失败,有人怀疑过么?为何错误结果没人怀疑?我按照他的算法纠正为何引得这么多人攻击?

网友D:
更早的证据

引用 网友D: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1楼: 逐条答复

  1.因为现在软件还在修改中,送去检测目的只是做准备,摸摸底,因此只送一台,要是送3台,按照现在情况,岂不是亏掉3倍?当然,正式出来后还是要按照规矩来

网友A:
硝烟又起,俺不参与战斗了。。。

网友E:
re

文人相轻啊,呵呵呵。。。。。。。。。。

网友C:
有吗?如果这点事都能激起矛盾

大家都改到小人国国籍算了。

*--------
引用 网友E: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9楼: re
文人相轻啊,呵呵呵。。。。。。。。。。

网友F:
改行倒不必,

想做很便宜的性能很好的温度仪表,性能不佳时又怪罪于它的便宜,一个表头为了便宜探头也不配!所以我建议:
直接问松翰,富晶拿方案好了,不仅更便宜,而且性能肯定比他现在的更好!

网友D:
这个是市场决定的

  首先性能不佳时我没有怪罪于它的便宜,而是发帖看看有谁能帮我改进
  其次建议你到本地市场走走,大部分低价格的温控仪都不配温度探头
  最后,根据现在的测试结果,24位AD实测能达到17位的水平,其他厂商恐怕还没有实测能达到17位水平的单片机

网友F:
还17bit,0.1度分变率,

加上软件标定14bit就够了。
表头单卖既不能帮客户省钱,还降低系统精度,只要你的表头分开卖了别谈提高精度!

网友D:
这个恐怕不行

  因为客户需要不同探头长度,不同导线长度,不同形状探头,防爆/非防爆等等

  要是集成探头,这些都没法弄,只能有几家固定客户,上不去量

网友G:
我认为VWWJ的东西叫电阻表好了

我认为VWWJ的东西叫XXX电阻表好了,这样因探头不准带来的责任也不会推到你们公司身上.

网友B:
他的固执也是没人能企及的。

网友D:
这个建议大家参与采购和销售环节

  参与采购环节可以节约成本
  参与销售环节可以提高产品性价比
  参与PCB制版可以提高产品抗干绕性能

  只做自己负责的窄窄的一块是不行的......

楼主:
不知道VWWJ的产品用途

我的产品以1%为目标,批量生产中还不能保证1%

0.5%级按现有条件免强能做,0.2%肯定做不来了(现有设备0.05% UJ33a 、0.02% ZX25a)

温度仪表的误差至少的做几十个,标定后在合理的条件下(0-40℃)测误差(是温度或者%),再乘个2-3

个人认为低价表误差不应高于0.5%

真正的0.2%价格应在K级

楼主:
以前没看清

 我以为是整个产品的成本,
信号采集处理部分价格约20元  做0.2-0.5级应该没问题,只要有足够精度的信号源和能使信号源正常工作的人

网友D:
还是 xiaosun 厉害啊

  和我的估计差不多

网友H:
比较赞同王奉瑾

vwwj很具有专研精神。

网友I:
建议vwwj继续钻研下去,也许目前看不出什么意义

等你换了个地方,你就发现之前所流的这么多汗水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