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频我们大多数都是阻抗不匹配,为什么看不到反射波

楼主(2009-04-23):
模电时经常用的是小输出阻抗到大输入阻抗,为什么看不到反射波?也不用考虑反射波的影响?

网友A:
你已经看到反射波了

    假设你的信号源输出10V/1KHz正弦波,信号源和馈线特征阻抗都是50欧姆,,你在外面接了一个1K欧姆的负载电阻,那么负载电阻上的1KHz正弦波幅度等于正向电压行波幅度(5V)加上反向电压行波幅度5*(1K-50)/(1K+50),两者相加,正好就是1K电阻和50欧电阻分压。
     (1K-50)/(1K+50)正是反射系数的表达式。
     所以你看到负载上的电压就是入射波和反射波叠加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已经看到反射波了。
     正向波幅度为什么是5V,请参考传输线原理方面的书籍。

网友A:
高频和低频本质上是统一的

     “由于低频时系统相对于波长来说尺寸相当的小,基本上看不出驻波成份在空间上大变化(这也是集总参数电路的立足之本)……”
     “基本看不出”不等于“根本没有”,也就是说你还是承认低频线路上存在行波效应。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效应有多大:
      还是用我举的例子,假设馈线长度1米,馈线介质为空气,信号源输出的波(不管其频率是多少),经过1/c秒(大约3.3nS,c是光速)之后到达负载,产生反射,反射波返回信号源,然后线路上建立稳态。对于1KHz的信号来说,3.3nS的确可以忽略不计,相位延迟几乎等于0,至于驻波效应也还是有的,馈线的始端和末端会表现出百万分之几的差别,如果有一个“理想”的定向耦合器,我们此时可以从馈线上明确的测量出正向行波和反向行波的幅度。
     当然,在集总电路中这点短馈线被折算成电感了——电感和负载电阻分压,因此馈线始端和末端存在电压差。
    集总参数不过是电路的低频近似,因此用于高频电路的传输线模型是可以很自然的延伸到低频电路上,不信大家试试,把那些传输线的公式用在集总电路中(要考虑实际电路的连接方式,把节点变成无损传输线),然后让公式中的ω趋近于0,你会得到集总电路中用欧姆定律推导出来的一样的结论(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人为的使用一个复杂繁琐的数学方法去处理低频电路显得很愚蠢。不过通过这么思考,把高低频电路统一起来,可以破除大家对高频电路的神秘感和恐惧感。
     当然实际计算低频电路的时候,谁都不会自讨麻烦的。

网友B:
“集总”参数和“分布”参数的差异,忽略不计了。

网友B:
另外,你可以算一下低频下的波长,你不会做那么“大”的

网友C:
当你用到几千米的线时,就可以用死不起看到反射现象了

网友C:
当你用到几千米的线时,就可以用示波器看到反射现象了

网友D:
楼主不妨算算50Hz信号波长是多少米

网友E:
谁说不会产生反射的?看看输电线路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F:
因为波长太长了

网友G:
9楼说的经典

网友B:
其实当频率降到一定程度时,所谓阻抗匹配将演变成《电工

若要负载从功率源那里得到最大的功率,就必须使其负载阻抗等于功率源的内阻抗。而和所谓传输线的关系就不大了。

网友H:
9楼说得很对

9楼说得很对,参见《High Speed Digital Design》一书。
另:12楼《电工学》是讲什么的?倒没听说过这么一门课,惭愧!

网友I:
拉条n长线试试...

网友J:
..

阻抗匹配不管高低频,不都是负载从功率源那里得到最大的功率么?

只不过低频的时候可以看出纯电阻阻抗,高频的时候要考虑容抗和感抗

网友G:
guosrx经典

就好像量子力学对电磁波的近似,虽然我不懂什么量子力学,哈哈

网友B:
回13楼:我好象没说“绝对”不存在反射啊,

只是说其影响已经降到了微乎其微的程度而已(对于系统尺寸<<波长的情形)。若硬要较劲的话,电路理论中的基尔霍夫定律也不是绝对成立的,除非你将一大堆分布效应加入到里面去,那不就还原成Maxwell方程啦。确实在高频时(特别是甚高频)分析将变得非常复杂,那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阻,容,感,线和有源器件等都将变得面部全非,但却不能说明在低频下(特别是“甚低频”——近乎直流),这些因素还会为非作歹。若能理解“舍得”二字,就不会如此自寻烦恼了。

网友B:
回14楼:

没听说过《电工学》,真不知道是你的悲哀还是你老师的悲哀。咳!

网友J:
现在大学里确实没有电工学了

被分成模拟电路基础,数字电路基础和电力技术基础,2个弱电1个强电。

网友K:
电力技术和电工电路是两门课

怎么可能没有了?

似乎现在改名了才对,改叫《电路基础》拉。。。

网友L:
9楼所列举的计算,似乎跟传输线阻抗没什么关系。

网友H:
...

1、如果仔细研究过《High speed digital design》一书,里面有详细的电压幅度计算方法,如同9楼说的。当然,用其他方法也一样能得出这个结论。
2、电压降半的馈入,正是由于线路阻抗与输出阻抗匹配的原因,而负载阻抗的失配,引起近乎全反射,补偿了电压幅度损失。所以对高阻抗负载,往往采用源终结匹配方案。
3、讨论问题没必要太激动,动不动就什么什么悲哀的。我十五年前在清华念书时,确实没上过(听说过)《电工学》。也许各位大侠都是工作有年的老前辈了,也或者改了名字了,无可厚非,何来悲哀一说?
4、越是大侠,越有长者风范,我们后来者,也很仰慕的。

网友H:
再多说几句

1、负载得到最大功率,应该是与源阻抗成共扼匹配,而不是完全匹配。完全匹配只是没有反射。
2、对于高频电路的一系列公式,计算特征阻抗、反射系数、驻波比、行驻波的表达式等,都是通过基尔霍夫定律推出的。考虑分布效应,得出线性齐次方程,然后求解。这个过程没有用到电动力学(Maxwell微分方程组)的内容。

网友H:
很有道理

呵呵,说得不错!舍得这个词,舍在前面,得在后面,做人做事,都值得借鉴的。

网友D:
回22楼23楼 一从陶令

这门课,名称不一,有些叫“电工学”,有些叫“电路基础”,有些叫“电工原理”,有些叫“电路原理”——搞得相当混乱。总之,是从欧姆定律戴文宁定理开始的那些。但有些学校确实将其分散到几门课了。我的看法,分散到几门课的作法,对学生是很大的损害。

应该说,无论高频低频电路,都用到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只不过是用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导出的若干定理,而不是麦克斯韦方程组原本的形式。

网友H:
to maychang

麦克斯韦方程组是研究场的方法,或者说是电动力学的方法.在给定传输线边界条件下,求解拉普拉斯方程,可以得到传输线的电磁场.

研究传输线的另一个方法是电路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分布参数的方法.它利用传输线的微分模型,建立电报方程,只需要线性代数作为工具,就能得到一个统一的传输线理论,并适合各种形式的传输线.

我们在PCB阻抗设计、终结匹配计算等方面一般采用后者,而一些仿真工具如HFSS/ADS等则利用了前者。

网友G:
to23楼

基尔霍夫定理只是在低频分析电路用的,是一种路的方法
如果计算特征阻抗、反射系数、驻波比、行驻波的表达式,则最严格的解是MAXWELL方程,你说的电报方程只是一种特殊情况,而他推出的结果恰好具有一般性,让们省去了复杂的方程,只是一种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

网友M:
搬个马扎

听课

网友N(2010-12-10):
     “由于低频时系统相对于波长来说尺寸相当的小,基本上看不出驻波成份在空间上大变化(这也是集总参数电路的立足之本)……”     “基本看不出”不等于“根 ...
引用 网友A:

在21ic上又发现了一个有思想的人

网友N:
1、如果仔细研究过《High speed digital design》一书,里面有详细的电压幅度计算方法,如同9楼说的。当然,用其他方法也一样能得出这个结论。2、电压降半的馈入,正是由于线路阻抗与输出阻抗匹配 ...
引用 网友H:

也膜拜一下十五年前在清华读书的高人

网友O:
这个问题要充分理解电报方程的瞬时“电阻”而不是单纯的最终电阻 。比方说量一段30W公里的末端短路同轴电缆,当用你的欧姆表接上去,前1s 读数是多少?:lol 一个小时以后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面试题

网友N:
模电时经常用的是小输出阻抗到大输入阻抗,为什么看不到反射波?也不用考虑反射波的影响?
引用 楼主:

呵呵 搞音响的人就不同意了 他们也讲究阻抗匹配的 搞弱信号测量的人也常常不会同意的

先要弄电路的目的 比如高精度测量的?功率传输的?高频的?低频的?弱信号的?他们对信号的要求很不一样。

通用的分析方法大概是电磁场/波、能量分析方法,特殊具体的有集中参数的电路分析方法,高频时的分布参数分析等等。 分析的结果应该是一样。只是方法的简繁问题。

网友P(2014-01-28):
引用 网友J:
被分成模拟电路基础,数字电路基础和电力技术基础,2个弱电1个强电。

其实现在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