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减速电机 VS 步进电机

楼主(2009-04-2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我,则选择直流减速电机

楼主:
2楼的能说下理由吗? 我也选择的直流电机,但我不想用闭环控制,我想用槽型传感器限位,不知可以吗?
用步进电机的话速度较低会不会震动比较大?

网友A:
用槽型传感器限位不还是闭环吗?

呵呵,没有位置检测肯定不太合理,有了位置检测肯定就是闭环的了啊。

用直流的原因就是驱动简单,电机也便宜,好买,步进的能带0.75KG的,如果力臂再长点的话,个头不会太小,那可能一个马达就要你100多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