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键盘芯片

楼主(2009-04-24):
能驱动8X8的按键,
最好体积小些。
一直在用HD7279A,为了节省空间想找个小点的,贴片的最好

网友A:
用一片IO数量满足的MCU就可以了

价格还便宜,使用灵活,楼主的要求全部都能实现。

楼主:
太浪费IO了!16根线啊!

网友B:
PC建盘有专门的IC 4毛钱,12*12的

网友B:
MT83053

8*18的

网友C:
PC键盘的控制器不是直插的就是绑定的……

HD7279A也有贴片的,还可以用CH451

网友D:
直接用IO多点的MCU 何必再找芯片呢

网友C:
很多小公司受技术限制,往往主控MCU是少动的

外围倒是可以捣鼓一下……

如果看官见过几十K的ASM估计就不会动MCU的主意了……

我接手过一个用uPSD的产品,将近200KB的目标代码,这可是51单片机的200KB!不是那种跑个OS什么不干都几百K的产品……
几百个功能,代码盘根错节……谁敢去改……况且改了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最后只是改了改输入输出电路,增加一下防护。

楼主:
还是7279,有贴片的还可以接受!

网友E:
串行转换或矩阵,8pin可组成7*8

串行输入不说了,如果用二极管在IO口组成矩阵,8IO口可组成8*7=56键,再多一个口与之组合,可以做到64键,总共9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