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度大 大家帮忙看看啊

楼主(2009-04-24):
   怎么从12V获得恒流350MA,我们要带动一个LED灯,是350ma的  谢谢大家了   成本要低 最好有原理图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诶

网友A:
TL431+晶体管扩流

网友B:
led投光灯?

网友C:
从5.5V 到36V恒流、高效率LED驱动器

 WD4170高端电流检测2MHz高亮度LED驱动器
   WD4170 是一款降压、恒流、高效率的高亮度LED 驱动器。输入电压范围从5.5V 到36V。通过外接一个电阻设定输出电流。WD4170 特别适合宽输入电压范围的应用。高端电流检测达到±5%的电流精度,同时只需很少的外接元件。由于采用滞环控制方式,WD4170 对负载瞬变具有非常快的响应速度,对输入电压具有高的抑制比。电感电流纹波为20%。最高工作频率可到2MHz。工作温度范围从-40 到125 度。采用SOT23-6 封装.

         电感L选用1mH至5mH  线径尽量粗
应用
·建筑、工业、环境照明
·汽车尾灯、雾灯、RCL、DRL
·MR16 及其它LED 灯
·指示灯、应急灯
特点
*  高端电流检测
*  滞环控制:无需补偿
*  高达2MHz 工作频率
*  ±5% 电流精度
*  恒流输出
*  5.5V 到36V 输入电压
*  高达25W 输出功率
*  5V,2mA 片上稳压器
*  -40 到125 度工作温度范围
http://led.home.sunbo.net/show_hdr.php?xname=BO2US01&dname=Q9OE611&xpos=4

网友D:
2楼的是不是还要用运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