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找不到合适的PMOS管,大家帮个忙。

楼主(2009-04-27):
我需要用PMOS管控制LCD的背光。背光的电源是5V的,实际上也就是控制5V电源的通断。电流100mA的就可以了。在网上找了很多,型号太多了,难以选择,请大家帮忙推荐个常用的易于购买的型号,谢谢了。

网友A:
SI2301

SI2301(P)和SI2302(N)用的比较普遍,生产厂家也很多。

网友B:
100mA选SI2301就好了

你做背光用,对Rds要求不高,用2301足够了

其实也可以改成用NMOS的,我现在LCD的背光就是用的NMOS开关。
相对而言,小Rds的NMOS更便宜。

楼主:
谢谢了。但是nmos如何控制是否接电源呢?

谢谢了。请问McuPlayer,只用一个nmos管只能控制电源回路是否接地啊,我的LCD是要控制是否接电源,用nmos可以实现吗。

网友C:
驱动电路不能关闭?

网友D:
个人看法

  仅控制背光(不论是否带PWM),还是用普通的PNP管比如8550/9012就行了,便宜很多,电路也不算复杂。如果非要用MosFET,楼上推荐的很常见的2301就行;NMOS也能用,但还是常有点小麻烦的(比如普通51系的复位后I/O为高电平,复位后背光可能会闪一下;当然有些片子是复位后为低电平的,这时就建议用N型的管子了)。
  8550/9012几分钱一粒,2301要一两毛。

楼主:
9012控制背光电流太大了。

我现在就是用9012,9013控制背光,但开启背光时,三板管的基极电流就有40mA了,而背光本身才20mA,所以不想再采用这种方案了。

网友B:
7楼的电路一定有问题

看看你基极的限流电阻是不是短路掉了!!!!!

网友E:
你基极怎么控制的啊?

按β=10计算,基极电流2mA够了啊!基极电流比集电极电流还大,要三极管干嘛?

楼主(2011-05-26):
回楼上,这个我说错了。40mA是总电流。20mA基极电流,20mA背光电流。为什么基极电流要这么大,因为有时买到的三极管品质不良,很难达到饷和导通,背光较暗,所以基极电流一定要大。现在已找到2N7000,可以用来控制背光了。但2N7000经常会坏,不知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网友:
推荐ROHM的2SK3018,2SK3019,小电流开关, 做这种事情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