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鼠标是如何处理左键单击和双击的

楼主(2009-04-27):
(无正文)

网友A:
跟鼠标无关,由操作系统来判别

鼠标的键、轮操作均对应各自的操作码,不是0、1这么简单,送入主机后由操作系统进行判别、解释。

网友B:
是主机判断的。按下、弹起消息都要发送给主机

主机根据这些消息就可以判断出各种操作了,都是由软件实现的。

网友C:
去下载一个mouse的芯片规格书看看,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