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晶振电阻

楼主(2009-05-04):
为何RTC晶振的电阻这么接?如果是C15的左侧,好像还可以理解,这么接是什么意思?
据说这是成熟的电路,应该没有错误,请各位来说说,谢谢!

楼主:
huifu!

呵呵,没有人回复,是太简单,还是其它原因?

楼主:
ding!

呵呵,欧知道了!

网友A:
呵呵,

知道了就说说嘛,大伙都看看

网友B:
成熟的电路(准确的说是可用的电路)不等于合理的电路

网友C:
据说是为了减少功耗用的

本人没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