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下标题为《可行性分析》那篇分析报告

楼主(2009-05-05):
因为我是个普通的社区会员,所以不能下载标题为《可行性分析》那篇分析报告。谁能下,帮忙下载后转发给我呀,急!因为我目前所在的公司也要求我写这种类似的分析报告,无处参考,头都大了.我的E-MAIL:zsjzsj762@sina.com.cn多谢大家!

楼主:
补充说一下

是BLOG里的一篇题为《可行性分析》的**,谁下载发给我了,在这里说一下啊

楼主:
谁进入那个页面帮忙下载一下

按附件指示的页面去搜索下载,下了就发给我E-MAIL:zsjzsj762@sina.com.cn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6104814502.rar

楼主:
站长为什么这样?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6105858869.rar

网友A:
...

...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6154029569.rar

网友A:
晕..

首页 相册 标签个人(1)

可行性分析
引用 网友B:
0
推荐C&W Co.,Ltd
 文 档 编 号
 产品版本
 密级

CW-DN-2005-10-17-01
 V 1.0
 机密

产品名称: 微型打印机
 共    页

可行性分析报告

(仅供内部使用)

文 档 作 者:       _________瞿江洪________                                           日期:___/___/___

开发/测试经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

产 品 经 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

管   理   办: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

C&W Co.,Ltd

版权所有  不得复制

可行性分析报告
关键词:  微型打印机、打印螺线、步进电机、传感器、EPSON、STAR

摘  要:  本文针对用户对微型针式打印机在使用过程忠的技术需求,分析其在需求在现有技术下解决的可行性,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并从成本、可靠和可维护方面分析项目本身的可行性。

缩略语说明:略

1 引言微型打印机作为销售终端的组成部分应用日益广泛,在实际应用中,由于使用环境的特殊性,微型打印机特别强调可靠性和安全性以及健壮性。目前市场上流行的打印头有两大类型:爱普生打印头以及STAR打印头,两种打印头在区别在于它的机械机构,以及对外的电气接口。其他的打印头均为向这两类打印头兼容。

1 .1编写目的
本文用于分析项目的可行性,包括项目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及在资金、设备、人员以及用户需求等方面的可行性,以保证今后项目的顺利进行。

1 .2背景
由于外购的微型打印机的费用比较高,所以决定自行设计开发微型打印机。目前市场上流行的两种类型的打印头,考虑到不同的客户可能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希望在电气上能够兼容这两类打印头。

1 .3参考资料
l        工达微型打印机用户手册

l        MU-110II_eng_dg_revA1

l        MU-110II_eng_spc_revA1

l        MP500SM

l        MP500TM

l        BD500SM

1 .4术语和缩写词
略

2 技术可能性人员素质:

本公司有开发技术人员9人,其中资深人员2 人,设计人员及开发人员7人,可以形成指导、分析、设计及开发的全套技术工作力量;

技术基础:

公司在微型打印机设计方面也一定的设计经验。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成功设计了MU-110II打印头的驱动电路和程序。我们有比较全面的打印头的技术资料。

项目技术要求:

l        打印速度4.3个字符行/秒

l        走纸速度约100mm/秒

l        打印字符IBM 字符集II,国标汉字一、二级字库

l        外形尺寸105*120*12mm

l        打印机可靠性900万行(MCBF)

l        环境适应工作温度:5-40℃, 相对湿度:10-80%

l        储存温度:-20-60℃,相对湿度:10-90%

接口要求是:

微型打印机要求支持两个基本的通讯方式,即串口通讯和并口通讯,串口通讯要求支持两种波特率9600/19200;并口通讯要求向PC并口通讯兼容。

对于打印头的电气接口,由于epson 和 star的打印头从电气特性上无法相容,所以采用安置两个相互独立的接口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协议要求,书记上不会有任何问题,是:

主要是通讯协议的要求,串口通讯在电气上符合IE RS232要求,并口采用单向数据传输方式,电气上要求兼容PACSZ1284并口协议。从另一个角度说,现在的协议要求基本是由我们自行定制的,在同行业中也没有相关的行业标准,我们只需要满足常规协议要求既可。

软件基础:

用户对功能的要求如下:

阅读全文(725) | 回复(2) |反映问题 | 引用通告(0) | 编辑
上一篇:高速设计中的特性阻抗问题
下一篇:硬件开发的基本准则
Re:可行性分析
aj(游客)发表评论于2009-5-5 4:17:00 能不将全文发给我做个参考,我们这边也要求我写这种可行性分析报告。我的E-MAIL:zsjzsj762@sina.com.cn谢谢!!

个人主页 | 引用 | 返回 | 删除 | 回复
Re:可行性分析
aj(游客)发表评论于2009-5-5 4:12:00 能不将全文发给我做个参考,我们这边也要求我写这种可行性分析报告。我的E-MAIL:zsjzsj762@sina.com.cn谢谢!!

个人主页 | 引用 | 返回 | 删除 | 回复
发表评论:
昵称:
密码: (游客无须输入密码)
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