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有误

楼主(2009-05-06):
(无正文)

网友A:
用LM358试试

用LM358试试,LM393是OD或OC输出的,没有高电平输出能力,这个振荡器没法正常工作。

网友A:
还可以

还可以把R1改成47K,R2改成200K,输出对5V上拉1K,输出占空比可能不是50%,但好歹是方波。

网友B:
注意:LM393是OC输出

也就是说,你的初衷是希望LM393输出两个状态:0V和+5V,但实际只有0V满足你的愿望,而+5V的愿望有出入,此时输出是开路。

你可以使用LM358试一试。

或者在原来的基础上,在LM393输出端对+5V加个1K上拉电阻,试试效果。

楼主:
谢谢各位

呵呵
    OC,当时给忘了393的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