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一断电就失锁为什么呢?在线等待谢谢

楼主(2009-05-07):
   求助,一锁相环本来是锁住的,一段电再开就失锁,然后碰几下压控振 荡那的可调线圈就又锁住了是为什么呢?在线等待......

楼主:
频率是223M

网友A:
锁相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

不断地捕捉→比较→锁定
失锁后再度进入锁定,需要一个捕捉过程,若范围不够大的话,就锁不了相.
你可适当调整一下压控振荡器及低通滤波器参数,使之能自动进入锁定

锁相环电路设计和调试心得.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7154819489.pdf

如何调试锁相环频率合成器.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7155635181.pdf

锁相环捕捉过程的定性分析.ppt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7153954364.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