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瑞金电子的网影969硬盘播放器,很郁闷

楼主(2009-05-12):
下面是厂家对有问题产品的解释

bg6nw 10:08:26
你好,我在几天前买了969播放器,昨天下午取的货,有些问题想问一下

赵秀英 10:08:42
你好
赵秀英 10:08:48
请问是什么问题
bg6nw 10:12:03
我捣鼓了半天开不开机,遥控也不能开机,最后发现这样可以开机:先插上电源适配器,把适配器上的小插头插到969机子的插孔上可以开机,也可以正常播放,就是不能直接带着主机插到插座上,这样会死机。请教一下怎么回事?

赵秀英 10:14:56
先插上电源适配器,在把适配器上的小插头插到969机子的插孔上,这样才是正常的开机方法
bg6nw 10:16:57
开玩笑吧。我本人是搞电子产品研发的,对嵌入式产品了解一些,这个问题可能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也可能是主机的复位电路设计的不行。没见过这样的电子产品,难不成我每次都要先插上适配器,再插上主机,这样的话主机的小插孔用不太长时间就会坏掉。

bg6nw 10:18:35
碰到这种情况,你们应该优先考虑一下用户,而不是搪塞。我认为。

bg6nw 10:21:16
请问你们的售后电话,我要和他谈谈

赵秀英 10:21:28

然后我就打了电话,他那边让我试一下其他的电源插座,排除一下是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我说我是电工,这些可能已经排除,然后他就说可以调换,但我要负担单程路费。MD,气死人了。
另外通过使用还发现遥控器不**,时而能用时而不灵,需要用手拍拍。主机发热厉害,工作两三个小时外壳烫手,不知道能用多久,担心的很。

网友A:
你换一个好电源就可以了,显然是电压上升过慢的问题

电压上升过慢,里面的MCU什么的很可能工作不正常。

网友B:
很明显,其内部电源有问题,要求退或者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