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输入光耦

楼主(2009-05-12):
请问下各位有没有用过AC输入、TRIAC输入的光耦,像MOC3041之类的,但需要AC输入,如果用过的可否提供个型号,谢谢!

网友A:
还有这样的???

     没听过,干嘛非要交流输入啊!我个人认为:如果用交流的话就意味电流比较大,那这样的话还不如直接用继电器

网友B:
楼主要提供次级结构和参数要求才能进行选型

    所谓AC输入光耦就是LED侧由两只极性相反的LED并联而成,这样的光耦不少,但也完全可以通过适当技术手段用普通结构的光耦代替,跟什么电流或继电器是无关的。

网友C:
有相应型号,你到西冠的网站找找

网友D:
很早以前用过

输入不是LED,而是一个小灯泡

网友:

像TLP280、HAMMA280等都是AC输入的,PLC上应用最多

网友B:
输入用灯丝的光耦早就销声匿迹了

    成本高,可靠性低,特别是使用寿命短的问题严重制约了这类器件的应用,用背向并联LED的AC输入光耦唯一问题是存在一个交流过零死区,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外围设计解决。

网友E:
用AC光耦未必就能关心过零死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