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采用什么样的通讯方式 ?

楼主(2009-05-12):
  最近做了一个机台数据采集系统方案,想采用点对多点通讯方式,用PC作主机,单片机为从机,主机1台,从机约为100台,通讯距离最远为200米.现在不知道采用何种通讯方式为好?如RS485,TCP/IP,无线通讯ZIBGEE 等等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实时性?速率要求?硬件性能?

楼主:
实时性,速率大约200kbp/s吧!最重要是稳定行好!!

实时性,速率大约200kbp/s吧!最重要是稳定行好!!

网友A:
只能考虑以太网了,装几台交换机……

网友B:
MODBUS

每个点的数据量大不大,可以考虑MODBUS 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C:
Modbus是协议,而楼主首先要进行物理层的选择

    200米200Kbps100点,无线方案或以太网方案都会很贵,485的话总线路况良好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不能用普通串口接口,需要用高速串口,这算是最便宜、实用的方案了,如果可以适当放宽速率就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