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门电路的输入断电后还有0.4V的电位,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05-12):
   以前没注意,刚才发现TTL门电路的输入断电后还有0.4V的电位(对地),怎么回事啊  输出是0(对地)

网友A:
输入断电是什么意思?悬空?

TTL输入悬空等效高电平

网友B:
楼主描述的确实不清

    如果指芯片断电,那么是来自其它IO回路的漏电;如果单指该IO悬空,因TTL门输入具有内偏置,该偏置会将输入拉高,而且远不止0.4V,只是可能楼主的测量工具内阻相对较小将该电压拉低了,TTL门输入级的有关电参数可见器件手册。

网友C:
B的偏置电压

TTL电路都是双极型器件,里面的管子输入有偏置的,输入断开,也就只剩这个偏置电压了.

楼主:
就是Vcc为0

    我说的是切断电源和断开信号输入   输入还有电压

网友D:
会不会是滤波电容上还残留一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