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电机(试验用)

楼主(2009-05-12):
要做个试验工装,测试一电位器的耐磨性,想用一电机转动,带动连杆,产生一火塞式的直线往复运动,往复运动速度最好能低到1秒/次.估计电机要100W-200W左右.
用什么电机好?直流伺服电机?我查了一下怎么价格几百上千元?
或者买个便宜变频器加个普通电动机?
或者用个普通电机加个减速器?

怎么办价格最便宜?

网友A:
用汽车上的雨刷电机

测试电位器耐磨,用不到100W吧?

网友B:
步进电机不行吗?

楼主:
RE

谢谢!
说的对,用汽车雨刷电机,以前用过这中电机,这次没想起来.功率和速度都合适.

网友C:
恐怕电位器没坏雨刷先挂,哈哈

要用带减速箱的交流伺服电机

http://www.strong-motor.com/product.asp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www.strong-motor.com/product.asp"></iframe>

网友D:
低速同步电机(电扇调整风向用的)

网友A:
回tyw兄

楼主要的是“价格最便宜”。雨刷电机是大量生产的,汽车配件商店都有,这个是最便宜的。

网友C:
雨刷总成就不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