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达到目的吗?应改怎样做呢?

楼主(2009-05-13):
用TL084中的一个运放做一个跟随器(缓冲器),输入0-5V,输出0-5V,本来用双电源就按图一就可以了,问题是现在要把电源改为单电源,又要达到上述要求,改成图二的电路能用吗?不能,又应该如何改呢?请大家说说看,谢谢!

网友A:
改轨到轨

网友B:
最好换轨-轨型运放

否则0V附近有个死区电压,单电源供电下无改。

楼主:
轨到轨?

轨到轨?是换运放吗?
电路要求运放输入是高阻.

网友B:
高输入阻抗的轨-轨运放多了

去NS、TI、LT、ST、MAXIM等的官方网站看看吧,当然,如果你能接受0电平被垫高用TL084也没问题,具体垫高后的电压数值见器件手册。

网友C:
要求不高时,也可以用

普通运放加个三极管,负反馈移到三极管的输出。
这样处理后输出低可以到零。

楼主:
拜托t.jm

t.jm 兄:
麻繁你画个图给我,让我学习参巧..

网友D:
用一个rail-to-rail的运放

改用一个rail-to-rail的运放,效果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