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连接电路板和电路板之间的扁排线一般能拉多长?

楼主(2009-05-13):
就是那种白色的线,一排有好多根并在一起,细的,两头有两个黑色的头可以自己做,可插拔的那种

网友A:
没有定论,视具体情况而定。

楼主:
电流非常小

0.1-0.2A的样子,信号为普通电平信号,没有高频

网友B:
一般不超过五米

    普通信号没什么要求  要是射频就相对严格

网友C:
关键看你信号频率

    普通MCU应用系统中,如果采用单端电压信号,在普通排线条件下不要超过0.5米,极限情况不要超过1米,这时信号受扰的概率已非常大了,环境条件不好时决不可这么玩,要过有关标准的话,也不能这么玩,哪怕仅仅是0.5米。如果输出是OC(OD)的话情况会好很多,适当增加电压可稳定的达到米级,如果用差分信号更好,可达十米级。

网友D:
参考PC机并口线长度

网友E:
5米

电路板的线还有超过5米的。

网友F:
频率与驱动能力

网友G:
兄弟要看单元电路的功能啊

兄弟要看单元电路的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