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 传导测试不过,请帮忙

楼主(2009-05-13):
公司有款产品,最近做认证,拿去做测试,传导那块不过,超了5个db,主要在150k--500khz,附近有几个点超了。
电路是这样的,交流220,桥式整流,加了个400v/4.7uf的电容,后端就是三极管振荡50khz信号送变压器。
    初步整改方案我想这样,滤波更换为CLC型,增加一个3.3mh电感和400v/4.7uf的电容。
    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请广大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给点意见?
    另外,我想知道这个电感量是否取对?3.3mh我是看PI手册上的一般取值。
对于这个电感取值是否有公式计算?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频率范围是差模干扰

加一级差模滤除即可,电解尽量造进功率电路

网友B:
要过认证,早就要考虑加输入滤波器了

在整流电路前面加

网友A:
他用4.7uF电容,估计也就5W左右

这个功率级,处理得当,不需要专门的EMI滤波的

楼主:
功耗极小

我整机工作功率大概为0.7W,
一开始因为功率小,认为加一个电解够了,况且老板要求成本一定要低,所以没加,但现在看来不加不行啊。
我想请教的问题是这个电感如何确定?是否有公式计算?

网友A:
成本要低,就用工频变压器

俺一个客户,中国大陆最大的游戏机生产商,采购的3W整流电源,带线带壳,9V/350mA,才两块8,俺拆了看,是用白铁皮,算了一下,磁密8000高斯,相当于早期的热扎低矽片,线很细。要俺做成开关电源,每月用100K,俺左算右算,RCC就是做不下。

1W的光火牛,估计也就1块钱吧,咱们拿垃圾跟垃圾比。精品另当别论

网友A:
工频变压器没有EMI问题

十分的适合菜鸟

楼主:
请教6楼

请教6楼的朋友,
:6楼: 电感容量加十倍:
有何依据?

其实我这个小东西,后续单片机是微安级的,整机待机功耗是0功耗,
当然我想这个也并非真正的0功耗,但是实际上我用了不同的电参数
测量仪测试,功耗W数均显示0,整机工作的时候也就0.6W。

上午去认证公司做实验,L N 端并接个104电容也就过了,但是加了电容
整机待机功耗就变为0.3W了,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才想到加CLC滤波。

网友C:
好家伙,国人的“智慧”真是发挥的淋漓尽致了

劣品淘汰良品的本质是人的贪婪,Powerants的客户,实在是无言啊,楼主也适可而止吧,加大一点电感成本上升非常有限。

楼主:
请教

其实我的目的在于搞清楚
CLC滤波 电感的取值方法依据

网友A:
能过认证的小功率开关电源都比较贵

9V,350mA的至少卖12块,几块钱的都过不了。

而工频变压器,则没有这个问题,于是人家就干上了,只要两块多,俺只有干瞪眼

网友A:
re:楼主

滤波器,你要了解它的通带,阻抗,阻带的转折点和衰减率,以及插入损耗,弄清楚了,一通则百通,EMI滤波器,只是滤波器的一小类

网友A:
看看,把大王给惹毛了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
一会去认证公司做实验回来告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