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电路板上大量走7-8A的大电流有什么高招?

楼主(2009-05-13):
如果要在一块电路板上大量的走7-8A的电流线,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目前我采用走线裸露加锡和跳1方线两种方法组合,但是加锡走线太多了不容易把握生产质量,跳线太多又不雅观,很难取得两者之间的平衡,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高招?

网友A:
看应用环境

如果对PCB trace上的压降要求不高,而且温度要求不高,可以用比较窄的trace承载比较大的电流(通用的trace/current表中的数据是非常保守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说把线变细?

线变细了,但数量还是没变啊,依然凌乱

网友B:
可以找五金厂定制铜质U型跨接件

如同元件一般焊接即可,也可以用铜编织线在焊接面焊接实现,不过8A电流不算大,一般还是用堆锡法就可以了,如果PCB连线够宽,下锡炉过一下锡就可以了。

网友C:
指定用规定厚度的铜箔板做

楼主:
楼上的朋友

你那张表格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啊,最告才6A

网友C:
线宽加大点,例如4mm

楼主:
加到4MM就不好走线拉

网友D:
老T,计算公式中:铜皮T=10是什么意思?

网友C:
t是温升,看这个吧

    据PCB供应商介绍,一般PCB不做特殊说明通常采用半盎司即0.5oz(约18μm)铜箔厚度来做.1oz(约35μm)铜箔厚的价格较贵,2oz(约70μm) 铜箔厚的价格更贵,很少采用,3oz(约105μm)及以上铜箔厚的如有特殊需要通常需要定做.通常采用的PCB基材均为FR-4材料,铜箔的附着强度和工作温度较高,一般PCB允许温度为260℃,但实际使用的PCB温度最高时不可超过150℃,因为如果超过此温度就很接近焊锡的熔点(183℃)了.同时还应考虑到板上元件允许的温度,通常民品级IC只能承受最高70℃,工业级IC为85℃,军品级IC最高也只能承受125℃.因此在装有民品IC的PCB上IC附近的铜箔温度就需控制在较低水平,只有在只装耐温较高的大功率器件(125℃~175℃)的板上才能允许较高的PCB温度,但PCB温度较高时对功率器件散热的影响也是需要考虑的.

    2006-10-27重新编辑整理,上图为网友扫描书籍成图片,本人经CorelDRAW描成矢量图,多处网站有此图,具体出处不祥,前3个图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部指导性技术文件《印制线路板设计》中所给曲线相同,该文件中没有最后一幅却有1.5oz的,因不常用故未作收录.据PCB供应商介绍,一般PCB不做特殊说明通常采用半盎司即0.5oz(约18μm)铜箔厚度来做价格约6.8分/平方厘米.1oz(约35μm)铜箔厚的价格约7.5分/平方厘米,2oz(约70μm) 铜箔厚的价格更贵约8.5分/平方厘米,板上走较大电流时多采用2oz的板.3oz(约105μm)及以上铜箔厚的如有特殊需要通常需要定做.以上价格为2006年10月广东省珠海市2.0mm厚材FR-4材料双面板成品参考价格.实际的双面板在制作的沉铜过程中进行电镀,电镀后铜箔厚度会增加0.25~0.5oz厚.

PCB电路板铜皮宽度和所流过电流量大小的计算方法

一般PCB板的铜箔厚度为35um,线条宽度为1mm时,那末线条的横切面的面积为0.035平方毫米,通常取电流密度30A/平方毫米,所以,每毫米线宽可以流过1A电流。

PCB 设计时铜箔厚度,走线宽度和电流的关系(高清晰矢量曲线图).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41079142.pdf

楼主:
同志们

这不解决问题啊

网友D:
还是老T的资料对啊。改天欠什么资料跟你要就对啦。

网友C:
温升可适当选大点,载流就大了

前面资料都是基于温升10度,要是温升允许再大点,载流会大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