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U824 封装是DIP8,这是什么片子?

楼主(2009-05-14):
EEPROM吗?容量多大呢?网上没找到资料。
知道的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ATMEL的EEPROM,下一行丝印才是型号

楼主:
全部丝印如下,请问容量是多大的?

ATMELU824
02B  1
Z8F7370A

全部丝印如上所示,请问这容量是多大?与传统的24CXX有啥区别?

网友A:
就是at24c0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