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问:放大与蝴蝶效应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楼主(2009-05-14):
能够以一个弱的力量,影响到一个强的力量,这是我们所在世界的一种内在机制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这个过程中,什么东西变化了,什么东西没变呢?

网友A:
re

我记得蝴蝶效应是在研究大气环流的时候发现的现象 (或是气象研究,没有google,不100%保证),在公式里面,对某因子截取了不同的长度,结果相差十万八千里。

你可以算算(1.001)和(1.002)的一千亿次方。很多函数都有这种叠加效应。

数学是一种客观世界的刻画方法和推演工具。
因此很多数学现象时有物理表达的,上面的函数运算类似于核物质的临界效应(真实的计算,肯定比这个复杂:))。

由于人类观测手段的限制,和数学的发展,现在有些数学上的结果找不到物理意义。霍金,丁肇中他们这种人就是在找那个对应的物理现象,或者物理意义。

人类外部的客观世界可能有一个极限,就是物理终极理论。人类的大脑的抽象世界的终极极限是哲学。这两种东西在人类知识结构的两个端点,类似正负无穷。

至于物理极限有没有穷。。。。。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re

去看一下二极管的几种击穿,三级管也是一样

网友B:
放大是确定性的 而蝴蝶效应是不确定的 混沌

网友C:
二者无关

字面上蝴蝶效应的“放大”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放大,二者的概念不同,蝴蝶效应的本质是热力学基本定律的表现即熵恒增的结果。

网友D:
电路里的放大其实控制

确定性的控制
输入信号控制放大器内部的晶体管,使电源提供的能量在输出端重新分配

楼主:
我认为它们至少存在两点相似的地方

1.如果把电源,太阳划分到系统外部的话,那么电路系统,气象系统都是有能量输入的;
2.存在着非线性因果环节,即能量分配状态的改变,是非线性的;

不同的地方在于,蝴蝶效应把无数个这样的非线性环节随机地连在一起,而在电路系统中,这样的非线性环节是由电路设计者仔细地,精心地,可控地连在一起.

网友E:
我现在是chunyang的粉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