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路板的密封性问题

楼主(2009-05-14):
一块电路板,有很多线要接到上面,包括串口线,但是为了保证电路板工作在良好的环境中往往需要把电路板安装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但是有那么多线需要从外面接到电路板上,这样有什么办法才能保证盒子的密封性呢?

网友A:
看你是否需要插拔电缆

    不需要的话比较简单,带线整体密封,方法随意,不过多数情况下不准许这样做。正规做法是针对电缆可随时插拔的,这时首先不能用普通的接插件包括常用的串口D型座,而是要用专用防水型或干脆换用非D型的防水插座,机壳比较简单,用压力式防水设计,橡胶垫圈做阻水材料。如果是定位安装则可以不考虑整体防水密封,线缆从下方接入,参考配电箱设计即可。

楼主:
有几个232串口需要插拔

楼主:
再顶一下

从下方接线就不需要密封拉吗?

网友A:
从下方接线但接线处在机壳内

当然是否需要密封还要看电路对潮湿等的敏感程度。

楼主:
敏感度这问题怎么确定呢

你说她受点潮也能工作,但多了肯定不行,露天柜的环境各种各样,有好有坏,有的露天柜底下就是草地,或者积水,或者是烂泥,夏天的时候水分从箱底蒸发上来,短时间是没有问题,可时间长了,比如三年四年的,这个谁都说不准的。有的露天柜在工厂,工厂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会产生什么样的 污染谁都不知道,这柜子一旦卖出去我们就管不着她装哪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