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A系列可控硅,耐压最高的是多少?

楼主(2009-05-14):
现在使用BTA41-600B,控制一2KW的电机,电机启停频繁(约10秒/次),现在常出现可控硅击穿甚至炸裂,我想是耐压不够,其上并的压敏电阻14K471也有烧毁现象.

现在把14K471换成了20D471,还想换耐压高的可控硅,BTA系列(TOP3塑封的)耐压最高的是多少?哪里有卖的?

问过几个大的元器件供应商,都说耐压800或1000或1200的都是假的.查ST公司BTA可控硅的数据手册,上面最高的耐压是800V.

网友A:
可控硅是经典产品,生产时间跨度很长,所以假货、翻新货

除了换用正品可控硅外,可控硅带感性负载时必须要加吸收回路,吸收回路不仅仅能抑制电压上升斜率,也能降低峰值电压。

楼主:
RE

我一直在可控硅上并了RC,R是100欧/0.5W的碳膜电阻,C是0.1UF/275V交流安规电容.

楼主:
re

大家说一下,国内那个是ST的代理商,或哪家的可控硅是真的.
我现在的供货商说耐压600的有真的,其它基本都是假的.我看过耐压800V的,印刷的字符就不想真的.

网友B(2011-11-16):
有1350V的,需要可以联系QQ761479747

网友C:
你去代理商那里问问,他们那里的货一般是真的,你的RC泄放电路加在了可控硅到负载的后面还是前面,建议在可控硅控制输出端到零线之间加一个泄放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