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二极管的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9-05-15):
(无正文)

网友A:
内部温升?

网友B:
用万用表测的?

1mA*0.7V=0.7mW
发热功率很小,结温上升比较慢
放恒温箱里,等足够长时间,也许能看到稳定的一天

楼主:
............

对用万用表测的
万用表型号是安捷伦的 34401a

楼主:
..........

导通电流大概36微安.应该不是内部温升吧.困惑...

网友C:
测量条件

是在线测量吗?流过二极管的电流有多大?压降越小,说明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越小,用什么表测的,都要说清楚。

网友D:
36微安?

开玩笑

网友E:
要换电池了

我的表也是,18元买的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