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型号如何让选择,第一次实践大家帮忙

楼主(2009-05-15):
这个电路的元件的选型都怎么确定啊~

楼主:
不行了,图片太大了,还弄不了

崩溃了

网友A:
注意:V1是PNP管!

当基极电位降低时,假设这时它的发射极电位不变,那么发射结(发射极和基极之间)电压就增大了,管子导通程度增加,当然就会“集电极电流增大”

楼主:
谢了楼上的注意

看到注意了,想当然的以为是NPN了所以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个瞎扯蛋的电路

网友C:
把那个双向可控硅换成MOSFET还差不多。

网友D:
awey看到哪扯蛋了?好象还可以的嘛

楼主:
同上,怎么扯了?

我的论文题目是关于亮度自动调节台灯电路的~上网搜了觉得这个差不多啊~

网友D:
R4太大了,其它似乎没什么问题。

楼主:
急求解

打球回来看

楼主:
怎么的没人来回答啊

网友E:
同意3楼和9楼的说法

网友F:
这个电路若是能调光那就“怪”了。

    我与5楼的观点相似。主要原因是原图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将这样的调压电路中移相触发所需要的单结管以及相关阻容元件遗漏了。
    请LZ先参考看看非自动调光台灯的电路。

网友B:
不能和电网频率同步的,如何调整导通角?

不是电路器件取值问题,是方案性的大错误。

网友G:
R3的问题

14楼: 不能和电网频率同步的,如何调整导通角?

不是电路器件取值问题,是方案性的大错误。

如果不考虑上面的问题,请问为什么还要R3.

网友H:
不同意14楼

一定要电网同步才能调调整导通角吗?

注意直流没有滤波!

方案没有问题!

同意9楼

网友B:
16楼的g1234567:“注意直流没有滤波!”是什么意思?

导通角只有相对于电网电压的相位才有意义。

网友I:
调光肯定要同步的,用过零来同步就好了

看看可控硅的导通角是怎么回事就行了

网友D:
我错了,我彻底的错了,哈哈!

居然没考虑同步,还是老A仔细~~
收回7楼和9楼的话,改变立场,呵呵
这个蛋也扯得太那个了...

网友H:
学习了!

哈哈.....惭愧!
借此问:
去掉C1,L1,C2,不考虑其他的,能实现LZ的功能吗?

网友J:
能否请awey给改一下看怎样可以正常工作

我也不太明白,没做过这个。谢谢!

楼主:
明白了

http://www.**/article/UploadPic/2008-12/20081224184119898.jpg看看这个图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