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引导丢失非要送回厂家重写吗?

楼主(2009-05-15):
最近购买了圈圈的玩USB的书及学习套件,焊好板子在还未找到ISP下载软件后,就迫不及待地用老家当SUPERPRO/z对其写片,因其器件选择中无该型MCU,就自作聪明选择了AT89C52、AT89C51RC,不但未果,连后来用ISP下载软件也不行了。
这是把STC89C52内引导破坏了吗?这是否非要送回厂家才能重写?哪位仁兄曾否探索过此问题?敬请指点。

网友A:
不是程序丢了,而是芯片坏了

再去买一片吧

网友B:
别去钻研了,直接买一片省事

当然,向徐公子讨一片更省事了

网友A:
呵呵,本地的话没问题

网友C:
咋感觉,LS这位是相亲回来了,这么灿烂。。。请客!!!

网友D:
楼主确实只能去弄片新的了

    老旧的89C52可是12V编程电压的,现在的ISP型MCU根本承受不起。较新的编程器有支持的,型号是MPC89E52,厂家Megawin,STC的串口ISP程序是自行编写的,原厂也有,包括专用ISP编程器的和串口ISP的都有。STC现在有了新的货源支持方,去申请样片的话,来自Megawin的他们应该不会再推荐了,老库存也正在清,新货源的价格也会更低一些,只是产品细分做的太乱、太杂,要搞清楚得费点时间。

网友D:
俺的签名怎么也变样了?

看来是传染上的……

网友E:
xwj弄的

只要他进过了,我的也变大了

网友F:
hehe,LS两位签名简直一个模子

网友G:
这老X大大地坏了...搞得整个版面混乱不堪~~~

网友H:
看了HTML才知道谁是搞乱版面的人

不过二姨家的语法过滤也忒弱智了一些

楼主:
谢谢Chenyang

    呵呵,在这里遇到了这么多大人物,荣幸。
    谢谢Chunyang兄的启蒙。我原来还以为可由此了解ISP的代码和地址分配等问题呢。今天我已到城隍庙买了两片,7元/只,比深圳贵点,但很方便,也把圈圈的程序下载到MCU中了。
    这里也遇到了圈圈,向圈圈贤弟问过好,我正在跟着你玩USB呢!顺便请教个问题,我用SSCOM3.2为何不能正常显示学习板发来的中文字符呢?

网友G:
没道理啊,我这里显示得很好。是不是你的keil有0xFD的bug?

你烧书里的hex文件试试。

楼主:
感谢圈圈贤弟的及时回复

感谢圈圈贤弟的及时回复

   我在焊好你的USB学习板后用SSCOM3.2调试过程中发现显示的是乱码。其他的光标键控制是正常的。把232电平内侧环路用SSCOM3.2收发显示正常。
   后来仔细看接收到的Hex码,发现字节个数正确的,且每次重复不一致,估计为实际波特率有误差。
   用示波器检查MCU晶振频率未发现问题。又试着改动波特率时间常数,无果。正在为难时偶见STC_ISP_V480在下载过程中有对目标板晶振检测,其值为22.184652MHz,而非22.118400 MHz,顿悟,立刻改之,显示正常!大喜。
  也想将此小获与朋友分享。在通讯不起时须确认晶振的实际频率!
  另也有问题想在此探讨与圈圈:我十分怀疑,0.3%频率误差竟会使232通讯完全失败?有这么严格吗?是不是我那PC机的晶振也有不小的偏差,使测试报告误差变小?
  另若STC_ISP_V480不能检测目标板频率,我这问题不知何时才能发现。还有其他的工具软件能检测吗?

网友G:
没道理,0.3%的误差应该不会导致通信失败。

有可能是你刚开始串口接收没有对齐导致后面的也跟着错误。关掉串口重新打开或许就可以了?

网友C:
降低最高通信速率看看,ISP速度降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