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个P-CHANNEL MOS FET

楼主(2009-05-15):
30V 2A做开关用!最好to-220 封装 多谢!

网友A:
IRF有一堆,自己去看他的选型手册

楼主:
正在找!多谢LS

网友B:
2A的多的是!

2A电流选SOT23的就可以了!
AO3401,SI2303.....

网友C:
做开关,用TO-220封装是浪费

网友A:
浪费是浪费,问题是小功率MOSFET很少有直插封装

例如TO-92封装,我也在找,一块PCB就怎么一块用SMD总不是个事

网友C:
菜鸟是怕他们加工太顺,有点便宜他们了?

网友A:
多一道工序,又只能手工,便宜不便宜其次,成品率降低板

不见得为一个SOT-23去刻一张钢网再刷一次浆进一次回流吧,只能手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