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傻问题,可控硅的功率问题

楼主(2009-05-15):
(无正文)

网友A:
靠封装本身散热是承受不了全功率的

4A只是表明适当散热面积下的最大电流,散热面积很小甚至没有,这两个东东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足够散热情况下,有银子多,选4A的当然比2A的保险因素大

网友B:
要看负载情况

散热要好,电流余量也要根据负载情况来确定,否则很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