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位8段数码管引脚定义

楼主(2009-05-15):
欲求8位8段共阴极数码管引脚图,应该是8个位码,8个段码,但具体怎么定义,a,b,c,d,e,f,g,dp,分别有哪个位码控制?

网友A:
拿万用表测量

网友B:
这个的引脚应该是标准化的吧?

用表测固然是一种方法,但查也无妨

网友C:
可以到数码管厂家网站上下载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D:
1和6共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