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单片机与5V单片机串口通讯 高手快来

楼主(2009-05-15):
3.3V单片机与5V单片机串口直接连接,发现3.3V都被拉高到4V
准备3.3V单片机与5V单片机间加隔离 什么方法好啊 怎么才能保证正常串口通讯呢 OC门行吗 三极管能行吗

网友A:
2个带体二极管NMOSFET

中间串电阻最简单

网友B:
老兄 你不会用电阻分下压吗

楼主:
AVR带强上拉电阻 直接串电阻能行吗

网友C: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电阻限流或分压,也可以用晶体管、MOS管、光耦、OC(OD)门、专用电平转换芯片等等,哪个合适要看具体情况,要先搞清其中的原理,理论指导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