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贴层叠电感和绕线的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05-16):
主要用在哪些地方

网友A:
主要是分布参数的差别

    如Q值、自谐振频率、介质损耗等等,绕线电感可以实现最优的分布参数,但价格远远高于叠层电感,且电感量稍大,绕线电感的体积就大大增加,这个增加过程甚至是非线性的。
    绕线电感主要用于高频、大功率和需要高度稳定性、高精度的场合,要求不严时,叠层电感是一个廉价的选择。

网友A:
可以用,但性能会因此稍降

    CC2500的输出功率很小,性能稍降也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