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5-18):
      我现在正做一个计数器电路,遇到了点点小麻烦。请大家指教一下,具体是这样的:我用一个四位二进制计数器对脉冲信号计数,然后接译码电路。我想要断电后,再从新上电的时候译码器的输出仍不变,请问若不给译码器和计数器开机清零脉冲能实现不?若这样做的话计数器输出会不会乱码?   切切

网友A:
没搞明白你的意思

是重新上电后要从掉电前的数开始计数吗

网友B:
用单片机

楼主:
回耕在此行 是的

    大概就是你那意思,我感到疑惑的就是:如果不给计数器开机清零脉冲的话,它的输出会不会就是断电前的状态???另外,数字电路如果没开机清零脉冲其输出一般都会乱码,麻烦各位帮忙想一下具体方案,谢谢!!!

网友C:
用cmos cd4518 电池供电

楼主:
只有这个办法吗?

  而且4518好象是二-十进制计数器吧。没别的办法了吗?你说的应该是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