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T9032

楼主(2009-05-18):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要正确理解手册内容

    其次要保证线路搭建正确,最后元器件参数正确、功能完好,能保证前述3点绝对不会有问题,但对初学者而言,哪个方面都可能出问题,好好一条条检查吧,这里没有捷径或什么一试就灵的绝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