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P烧录问题

楼主(2009-05-19):
我们在试验时无法正确烧录程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帮忙分析一下.已尝试如下操作:
1.从ATMEL官网上下载"T89C51AC2"文件夹,里面含有ISP和LIB 的文件,是否这个文件?
2.用烧录器将上述文件 烧录到单片机中时,需要设置起始地址吗?如西尔特的.

楼主:
另补两个问题!

3.再打开FLIP编程软件,刚打开软件进行通讯设置时,软件自动关闭.(事后用串口助手查看,软件一直接收到 00 FC F0....等数据,数据一直不停的发送.我们分析这是导致FLIP软件自动关闭的原因,发送的数据正常吗?

4.在线下载的时候,是否需要先将引导程序烧录到芯片里面去?

请用过此芯片或软件的,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1

网友A:
支持ISP的MCU在出厂时是已经烧录相关程序的

    不需要自行再烧录,如要自行烧录(比如因版本问题等),首先需要支持该芯片ISP引导程序烧录的编程器,然后取得正确的ISP引导程序,并按正确的方法进行烧录,具体步骤和操作方**因MCU厂家和型号的不同而不同,一切以芯片手册为准,必须将之理解、吃透。

网友B:
atmel的下载软件很脆弱

一定要完全按照它的说明才能使用,不然很难成功
而且楼主没有写清楚用的什么单片机

楼主:
单片机型号

用的单片机型号是AT89C51A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