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油位传感器如何实现

楼主(2009-05-19):
工作原理:利用铁氧体磁铁产生的磁场控制干簧管触点通断的原理,将被测油位的变化转换成电信号输出与二次仪表相连接,从而检测出油位高度。

检测精度:最小可检测 3mm 的油位变化

请问有很小的干簧管,可检测 3mm 的油位变化?

网友A:
做个开关量检测还可以

如果做大范围的连续测量,即使能实现,成本也是很高。

测量液位有N种方法,没必要套死在这方法上面。。。

楼主:
请提供一种简单可行的办法

请提供一种简单可行的办法
该油位传感器要求:
1、被测油位高度0-30cm
2、至少测8个点
3、小巧,最大不超过D30mm

网友B:
太多了拉

 [url=http://images.google.com.sg/imgres?imgurl=http://www.hl-car.com/2007%E7%BD%91%E7%AB%99%E8%B5%84%E6%96%99/%E6%B1%BD%E8%BD%A6%E9%85%8D%E4%BB%B6/%E6%B2%B9%E4%BD%8D%E4%BC%A0%E6%84%9F%E5%99%A8Oil%2520Level%2520Sensor.jpg&imgrefurl=http://www.hl-car.com/product2.htm&usg=__Sa52ns_hATifC51qTrBUmtlavLk=&h=774&w=709&sz=85&hl=zh-CN&start=2&um=1&tbnid=87Sg_8XNw2FU5M:&tbnh=142&tbnw=130&prev=/images%3Fq%3D%25E6%25B2%25B9%25E4%25BD%258D%25E4%25BC%25A0%25E6%2584%259F%25E5%2599%25A8%26hl%3Dzh-CN%26rls%3DGGLG,GGLG:2008-50,GGLG:zh-CN%26sa%3DN%26um%3D1%26newwindow%3D1]  [url=http://images.google.com.sg/imgres?imgurl=http://img.cn.china.cn/0/0,0,437,20423,394,561,a6ba3f8f.jpg&imgrefurl=http://detail.cn.china.cn/provide/detail,1406613680.html&usg=__Ll68rgRSPoh5LmJZBhoPRX6Lizg=&h=561&w=394&sz=16&hl=zh-CN&start=4&um=1&tbnid=3ubqmA0iQ0d7GM:&tbnh=133&tbnw=93&prev=/images%3Fq%3D%25E6%25B2%25B9%25E4%25BD%258D%25E4%25BC%25A0%25E6%2584%259F%25E5%2599%25A8%26hl%3Dzh-CN%26rls%3DGGLG,GGLG:2008-50,GGLG:zh-CN%26sa%3DN%26um%3D1%26newwindow%3D1] 燃油传感器/油位计/液位传感器-燃油 ...
394 x 561 - 16k - jpg
detail.cn.china.cn
[ ]更多内容,请访问 img.cn.china.cn ]   [url=http://images.google.com.sg/imgres?imgurl=http://www.kanyixia.cc/Upload/Company/2155/Pic090320105951.jpg&imgrefurl=http://www.kanyixia.cc/seach/%3Fkeyword%3D%25u6C7D%25u8F66&usg=__jz8Uvyi3n5NB14GPeCOgJMDn-Ek=&h=800&w=392&sz=18&hl=zh-CN&start=7&um=1&tbnid=fD15jKPBOC2fXM:&tbnh=143&tbnw=70&prev=/images%3Fq%3D%25E6%25B2%25B9%25E4%25BD%258D%25E4%25BC%25A0%25E6%2584%259F%25E5%2599%25A8%26hl%3Dzh-CN%26rls%3DGGLG,GGLG:2008-50,GGLG:zh-CN%26sa%3DN%26um%3D1%26newwindow%3D1]  CR-606 系列电容式油位传感器的传感 ...
236 x 600 - 31k - jpg
www.crwp.cn
[ ]更多内容,请访问 www.crwp.cn ] 汽车油位传感器 03-20 11:03 ...
392 x 800 - 18k - jpg
www.kanyixia.cc 油箱油位传感器,型号OH,规格OH
400 x 300 - 16k - jpg
www.ledb2b.cn  [url=http://images.google.com.sg/imgres?imgurl=http://www.crwp.cn/Files/file/%25u56FE%25u7247%25u603B%25u6C47.jpg&imgrefurl=http://www.crwp.cn/news/p9/2008/12/08127188JC8HC70CJB0KAGD.html&usg=__dtH90DZ3c0S1pS0nRXhlL0daN0Y=&h=750&w=700&sz=81&hl=zh-CN&start=10&um=1&tbnid=JWIstX0NE-9mNM:&tbnh=141&tbnw=132&prev=/images%3Fq%3D%25E6%25B2%25B9%25E4%25BD%258D%25E4%25BC%25A0%25E6%2584%259F%25E5%2599%25A8%26hl%3Dzh-CN%26rls%3DGGLG,GGLG:2008-50,GGLG:zh-CN%26sa%3DN%26um%3D1%26newwindow%3D1]   CR-606 系列电容式油位传感器的传感 ...
700 x 750 - 81k - jpg
www.crwp.cn 别克GL8燃油油位传感器电路图
527 x 387 - 51k - gif
diagram.weeqoo.com [url=http://images.google.com.sg/imgres?imgurl=http://www.aojauto.com/File2008/dingxin/0709/8.jpg&imgrefurl=http://www.aojauto.com/html/Repaire/087909404979299.shtml&usg=__RQnA5WFnHb6hJ2jKdvkCft_P7fg=&h=278&w=500&sz=63&hl=zh-CN&start=13&um=1&tbnid=W_7pPW-1iJ9U6M:&tbnh=72&tbnw=130&prev=/images%3Fq%3D%25E6%25B2%25B9%25E4%25BD%258D%25E4%25BC%25A0%25E6%2584%259F%25E5%2599%25A8%26hl%3Dzh-CN%26rls%3DGGLG,GGLG:2008-50,GGLG:zh-CN%26sa%3DN%26um%3D1%26newwindow%3D1]   [url=http://images.google.com.sg/imgres?imgurl=http://www.gkong.com/gkong_bbs/uploadImages6/20091101104087350.jpg&imgrefurl=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3FID%3D176386&usg=__W_WejTIUOS1VH1P_ZhwZf4Nhg2w=&h=1144&w=3268&sz=299&hl=zh-CN&start=16&um=1&tbnid=4MjrY4vd_lB_JM:&tbnh=53&tbnw=150&prev=/images%3Fq%3D%25E6%25B2%25B9%25E4%25BD%258D%25E4%25BC%25A0%25E6%2584%259F%25E5%2599%25A8%26hl%3Dzh-CN%26rls%3DGGLG,GGLG:2008-50,GGLG:zh-CN%26sa%3DN%26um%3D1%26newwindow%3D1] 供应多管液位传感器,尿素传感器 ...
340 x 500 - 12k - jpg
detail.cn.china.cn CR-606C电容式油位传感器,是为铁路 ...
3268 x 1144 - 299k - jpg
www.gkong.com  [url=http://images.google.com.sg/imgres?imgurl=http://www.chinaswitch.com/UploadFiles/Buypic/2007/5/200751491307_59281.gif&imgrefurl=http://www.chinaswitch.com/buy/p_84_1206.html&usg=__QXN3f4g_g_BPevFaLRq2MyAj9kg=&h=331&w=450&sz=12&hl=zh-CN&start=18&um=1&tbnid=oTLMJVuDtX2C6M:&tbnh=93&tbnw=127&prev=/images%3Fq%3D%25E6%25B2%25B9%25E4%25BD%258D%25E4%25BC%25A0%25E6%2584%259F%25E5%2599%25A8%26hl%3Dzh-CN%26rls%3DGGLG,GGLG:2008-50,GGLG:zh-CN%26sa%3DN%26um%3D1%26newwindow%3D1] <img src="http://tbn0.google.com/images?q=tbn:6N3UclkqxbmhPM:http://cn.made-in-china.com/image/2f0j01TCeEZQsPsauBM/%E7%87%83%E6%B2%B9%E7%AE%B1%E7%94%B5%E7%A3%81%E6%84%9F%E5%BA%94%E5%BC%8F%E6%B2%B9%E4%BD%8D%E4%BC%A0%E6%84%9F%E5%99%A8.jpg">
摩托车汽油油位传感器2007-5-14 9:34: ...
450 x 331 - 12k - gif
www.chinaswitch.com 燃油箱电磁感应式油位传感器
277 x 196 - 5k - jpg
cn.made-in-china.com CR -606A 2 工业级油位变送器 ( 油位 ...
400 x 600 - 35k - jpg
www.crwp.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