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O啊,VISTA下KEIL怎么不能编译?

楼主(2009-05-30):
ISP程序也不好用
请帮忙啊,谢谢!

网友A:
晕...没玩过vista那么高级的东西啊...装个xp吧

网友B:
vista=烦死他

连二姨浏览器也缺胳膊少腿了,俺也废弃不用了,xp听话,哈哈

网友C:
Vista的硬件驱动要正确安装

    俺就用的是Vista,测试员版本,先装的是64位,兼容性存在严重问题,主要是软件方面的,特别是早期软件,尤其不能接受的是创新的声卡驱动不能用,老型号的(PCI卡式的,现在都是PCIE或USB的)根本没有64位驱动,只好换成32位版的,兼容性无问题,比XP好用、安全,原XP下正常的各类ISP程序、写入器程序甚至DOS版的一些程序都没问题,Kell自然也无问题。

楼主:
能否说得详细点啊,谢谢!!

网友D:
再装个XP系统得了,不久你会发现还有很多软件在VISTA下不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