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芯片该怎么驱动???

楼主(2009-05-30):
   大家看看,这块音乐芯片该采用哪种驱动方法?电源输入、控制等,我现在打算电源输入用继电器,但觉得体积大了、用光耦又怕电流不够....请大家出出主意

楼主:
补充一下

  1、2为控制端,共四声,其中电源一接通就发声

网友A:
用光耦不一定

有的压降并不是很大。看它的具体类型。

楼主:
输出驱动常用的有那几种啊?

   在数字电路中输出驱动(电流较小)常用的有哪几种啊?我一直是用根据电流大小分别采用继电器和光耦,这样做对吗?会不会有理解或方向性的的错误?

网友B:
用晶体管或MOS管做电源开关即可。